主板AGP无供点无电压?

楼主(2008-04-21):
以前弄了几快板板  都是坏的!  这两天拿出来弄弄 !    请高手帮我看看是什么问题1 主板是478接口的  JB  X400-2+ 接电源把CPU假负载放上去后  带灯的那种  正常的开机器后 所有的灯正常的亮   无不亮或是电压过高的想象!  用DDR和PCI的打植卡量电压   内存和PCI的供电和时钟都是正常的!  量AGP的打植卡时  发现AGP无供电   AGP巢和内存的先面是两个3极管  编号都是55NO3LTA 良的时候有电压输出和输入  但是搞不懂为什么AGP无电压?    希望  各位高手帮我接受一下  小弟万分感激  第一次修板  还  是菜鸟。。。。。

网友:
实在不好意思! 刚才才起来  昨晚3点都还在论坛逛 有点。。。。 !   刚才AGP的打植卡插反了 所以无电压  现在的打植卡上标3。3V的地方 电压是  1。5V   标为12V的地方电压只有0。78V   其他的那个VDDQ电压是1。5V   !   现在把CPU放上去开机器后  诊断卡马上显示02就不动了!  其他的灯也没闪  好象就是死在那里  有的灯有亮!就这样无动静了!   我想知道BS 是怎么量的电压   BS那周围电压是多少才算正常的?

网友:
若是我,我先刷BIOS
02的代码是什么意思?还请高手赐教

网友:
你的板子是不是VIA芯片组

跑02多数是内存引起的!你可以重点检查NB供电及内存周围电路!

网友:
主板是V芯片的!  我有点怀疑是BS的问题!  因为去修主板的论坛看了一下!  关于BS有两个地方的电压 是3。3 V   可 是我量我那主板 的那两个位置是5。几V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