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寸三星液晶显示器黑屏

楼主(2008-04-21):
一15寸三星液晶显示器,在与主机通迅正常,电源亮绿灯的情况下,黑屏,重新开关电源后,会亮,但有时会偏色,一会儿后又会黑屏,是何故障,如何检修,小弟跪求

网友:
男人嘛,不要动不动就跪求,这里面的人很热情的。我想你的有可能是MCU程序坏了。可以在网上买一个。

网友:
看看升压电路和,NT68F63L撒.........................

网友:
另一种情况就是VGA线坏了,最好先把线换掉再说

网友:
三星的99%都是MCU的问题,先换了再说了

网友:
先排除高压板和灯管问题.最后再代换MCU.

网友:
那偏色时是什么颜色呀  好像是灯管坏了吧。。。。。。。。。。。。。

网友:
这个还是NT68F63L的问题多了,MCU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