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灯六灯可不可以停用一根

楼主(2008-04-21):
液晶屏四灯或六灯如果其中有一根损坏,会保护不启动,请教高手可不可以去掉起保护电路,少用一根。亮度并不会影响多少啊。请指教。

网友:
如果你有能力把去掉起保护电路   少用一个灯管也是可以的!  应该影响不大 我老乡是 搞这些的  以前他卖的显示器中 有点是双灯的但是坏了一根 也没换 就那样卖!   你那是4灯或是6灯的 应该影响不大!

网友:
有的高压板一对灯管里只有一个保护。。。。。。。。。。。。。。。

网友:
绝对可以,亮度影响不大,看不出来

网友:
有能力或者相关的资料肯定是可以去掉平衡保护的

网友:
俺也学习一下。不过好像没人具体说是什么保护电路啊

网友:
怎样去掉保护要根据具体电路而言.

网友:
直接去掉芯片的 保护脚。
直接拉到地。就行了。

饭吵蛋 -10 不遵守版规

网友:
应该是可以的,但你要知道保护电路的工作原理来进行电路修改

网友:
有成功经验者请给出具体办法,请多多指教。

网友:
不行的,有多少根灯管就必须接多少根少一根不行,高压板的负载检测不平衡保护!知道了吧

网友(2008-12-11):
不同的芯片保护脚定义不一样,有短接的有接地的,应根据芯片改动。

网友:
呵呵!去掉一根的话,整个屏的效果就变样了,但如果一定要去掉一根的话,要从该灯管的反馈回路入手的,光去掉保护是搞不定的,因为保护电路是公共的。

网友A:
记得原来好象有位大师说过用废高压板接口处的陶瓷电容直接短就可以了
不会短路   我没试过  所以我也不知道

网友:
有些PANEL可以点亮,但亮度不够,有一些点亮闪一下就灭了,所谓的档机现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记得原来好象有位大师说过用废高压板接口处的陶瓷电容直接短就可以了
不会短路   我没试过  所以我也不知道

是我发的贴子,似乎现在被删掉了,我是找不到了,

就用那种上面标着3KV 27J 471类的电容,

就当是假负载,

接上后你6灯的高压条可以改成6灯以下的N灯高压条了,

网友:
好象现在的万能高压板没有保护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试过两灯改单灯,用你的方法不行,接电容后可以点亮,光闪的厉害!后来直接短路灯管接口OK!

网友:
不错的哦,不做到楼主信不信星座

的哦

网友:
可以了,不过整个显示效果就不是很好了

网友:
我的也跟你一样不知道怎么搞定?

网友:
都有保护,高压板的保护为了产品安全考虑的。对于个别灯管老化导致的不平衡保护或者短路击穿保护,可以去掉成组成对的灯管,同时要改动电路。

网友:
要取消哪一组的保护,可以在出现故障的那条灯管处外接一条正常灯管,然后测此灯管反馈脚的正常回路电压是多少,反正为零(即楼上有些朋友所说,把它接至地脚)是绝对不行的
.然后,用一上拉电阻接至供电端(具体阻值以测试为准,但最好1K以上,)

网友:
你接的方法不对,

网友:
难道论坛里就没有一个高手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吗?21楼的永盛科技小曾说:“直接短路灯管接口OK。”也不知道他是不是真这样做了,是不是真的可以,还是在误导大家呢??请高手出来分析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