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9KLR 怪问题

楼主(2008-04-21):
行幅变窄不能调整  第一次开机有点变宽 再次开机就变小 就这样保持不变了 换了DMV1500 也一样 现在怀疑是储存数据的问题 那位朋友有的发一个给我 谢谢了  是AOC代工的 三星管  24C08储存器  还有望高手能给个解答。

网友:
我有这个程序,但不知道怎么发(用复制,粘贴这种方法不行)

网友:
不是数据的问题
具体请检查下校正电路
该机型校正电路会把电路板烧穿孔
仔细检查更换Q412、Q410、Q417(IRF630)及相应校正电容,还有个就是R490(0.22欧)特容易烧,该电阻比较隐蔽,所以很多人都不知道,如果继电器RY401接触不良也会造成次现象,可在开机状态下短接一试
在更换630的同时,如果电路板有烧黑、脆、碳化的现象就挖掉该块,重新搭桥
修好请回复一贴,为了你,为了大家
付上电路图一份!

再加上一份数据看看,数据时间比较长了,不知还有没有用,因为曾经被病毒破坏过系统,如不行请谅解!

AOC 9Klr .pdf

网友:
应该不是数据问题.重点检查行幅电路和校正电路.

网友:
AOC代工显示器,行幅小,其有一只和行幅调整管连着的电阻烧断路比较常见.

网友:
找了一大会终于找了,谢谢楼主拉

网友:
就是,问题并不复杂,关键在细心

网友:
楼主知道四川汶川发生地震吗?6

祖国我爱你,我相信不论是雪灾、藏独还是这次地震都不能阻挡我中华民族崛起的脚步。我相信灾区的人们一定能够顽强的战胜这次天灾的因为我们与你们同在。

我的经典格言:Just because power leveling someone doesn't love powerleveling you the way you wow power leveling want them to,doesn't mean wow powerleveling they don't love you with all they have.

网友(2008-09-25):
图纸不符9KLR

网友:
联想9KLR图纸

网友:
9KLR数据谁有给发一个    故障现象是行管C机130伏行副只有2/1大小,可以调大小,单不 满那位高手指教

网友:
请问行幅能调TIP122C机3伏B级0。6伏       是总线数据问题吗请指教

网友:
急修有人指教吗

网友:
我也修了个这个故障。想下点东西看看

网友(2008-11-12):
我正在找该图看同7KLR一样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