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是显卡的问题吗?

楼主(2008-04-21):
各位师兄,请教一下我的电脑开机后常在桌面或某个部位缺少一,二个图标,但点击后仍可打开,近发现在文件复制传送时的二个文件夹图标上也有杂花了,看了很不舒服的,重装了系统还是老样子,请问是显卡有什么问题吗?
桌面

网友:
很可能是,你换下驱动试试看,但也有可能是中毒了.

网友:
应该是坏了,应该是坏了应该是坏了

网友:
这个你如果怀疑你的显卡有问题,你可以在DOS下用MATS扫描一下看看是不是显卡有问题

网友:
看了上面回贴也有个数了,还是显卡问题呀,这块是二年前买的GF5500,我自己也不会修,如到时问题严重只能再买新的调换了,发现淘宝上二手的很多,不知这些东东可靠吗?

网友:
说实在的,淘宝的,先不要太相信
同城交易稍微好点

网友:
看样子像中毒多一点 杀毒 检查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