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600M掉电

楼主(2008-04-21):
总是报00RE,然后掉电.怀疑是FCAA(三端过流)<不知是不是> 的问题.直接短接. 3V 5V正常.其他照旧.请问:00RE是不是芮臣不过?

网友:
你以前是做工厂的吧有点太专了吧江湖维修没必要吧

网友:
DELL笔记本装不好或哪个部件检不过去就会出现加电掉电的情况

网友:
方法 是将光驱,电池,硬盘,内存等依次取下来判断
  或重新拆装,否则检查主板

网友:
哈哈。。。好贴快占位子!

网友:
你对电源接口加焊一下看看,还有就是内存,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最好再查一下供电电路中的电感是否有短路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