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32不开机

楼主(2008-04-21):
一台IBM R32的本子.死机
一台IBM R32的本子,刚来时是不开机,更换u71和重做南桥是可以开机了,但是出现IBM LOGO 时死机,有时可以近BIOS,有时不能进BIOS ,进如BIOS后机器反映特别慢,改时间需要2分钟才可以改.有时出现LOGO 就死机了.更换内存也是同样的情况,请教大家是那里的问题啊.

网友:
是不是发热的原因 看看 :) :) :) :)

网友:
应该是南桥没做好.重做一下试试.

网友:
在换个新的南桥试试看。。。。。。。在换个新的南桥试试看

网友:
R32南桥坏的比较多,换个新的试一下!

重刷BIOS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