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通40G硬盘维修(MPG3409AT-EF)(组图)

楼主(2008-04-21):
用自制探具,放大镜,万用表维修40G富士通MPG3409AT-EF硬盘的一组图片。

网友:
张先生,这盘是否在CMOS自检不到啊?最好有文字说明一下。

网友:
是芯片内部使用了阻燃磷酸酯,而长期使用造成包裹在该组燃材料外的绝缘膜破损,与水分结合形成磷酸,造成内部铜线氧化,导致ic短路,这组图就是这样来处理此类故障。

目前处理这样的故障一般可以用无水酒精或洗板水清洁,然后用烘箱烘干。烘干以后用表测量一下绝缘电阻,如果正常了就可以使用。主板维修多数采用清洗法来处理类似故障,同样可以用在硬盘电路板上,反过来也可以。

网友:
张先生这种资料真是经典啊,这种资料估计在国外的硬盘维修论坛上才有看到的,不过本人不懂英语啊,怪我以前没好好学习啊。现在还好认识维修网了,有这么好一位张先生啊,佩服你,

网友:
哈怎么还有日文的啊!英文就看不懂了呵呵

哈怎么还有日文的啊!英文就看不懂了呵呵不过还是要谢谢张大大了呵呵

网友(2008-10-04):
请问开始这个硬盘出现的是什么故障?

网友:
谢谢管理员呀 又长了点经验 高手就是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