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PU供电电压偏低的检修

楼主(2008-04-21):
各位,CPU供电电压偏低的板子怎么检修???我这里有三块相同的815的板子,上C2 667的CPU,电源芯片用的是IRU3013,现在CPU供电的电压偏低,连北桥的供电也偏低,其余电压正常。换了IRU3013也不行!!搞了几天,还是搞不定,请高手帮忙!!!

网友:
什么类型板,电压多少?具体点情况,大家才能帮助你啊。。。

网友:
描述不清楚~~~什么板,什么芯片,什么U????具体数据是多少???
我都一大串的疑问,还怎么帮你~~~~~~~~!!!

网友:
IRU3013也就是说815之类了
好久没来了

网友:
看来还是有高手哟,四楼的哥们一看型号就知道是什么板子了

网友:
可能是小的MOS管有问题.

网友:
呵呵, 不是很清楚啊。。。。。。             民

网友A:
插嘴:仔细查下供电电路,最好把几个电容都换了..再看下VID组合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插嘴:仔细查下供电电路,最好把几个电容都换了..再看下VID组合是否正常..

------------>>我已经换了电容,VID组合也正常!!!还是怀疑IRU3013,再换一片看看!!!

网友B:
再换还是不得 应该是供电管了吧  个人见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再换还是不得 应该是供电管了吧  个人见解

---------->如果再换不行的话,就退回板子给客户了。

网友:
很想学习一下,不过楼主问的好像数据提供的不够。我也遇到过这样一块板子

网友(2010-02-05):
我这有一块先锋的815的板子
也是CPU供电电压偏低  换了CPU的下管就好了 !

网友:
换CPU的MS管,

网友:
个人观点,应该是CPU轻微短路或者CPU座漏电

网友(2010-04-12):
主要是MOS管和电容。PWM的频率和电压起主导作用。

网友:
把MOS管全换

网友:
学习中。。。场效应管部分失效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