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LG795FT

楼主(2008-04-21):
客户拿来一台LG显示器高压包边上的C4633的管子坏了,C4633市场买不到 问版主4633什么管能代啊?

网友:
C5411一般的行管都能代换```````````````````````````````````

网友:
行管,可用C5411 J6812 等比较好点的行管代换.

网友:
行管 如果不是阻尼的 百分之95 可以用BU2527AF  来代换 只不过就是贵点

网友:
各位兄弟不是行管,是三极管???C4633什么管能代啊

网友:
好像是动态聚焦信号放大三极管.找一个功率大点的就行.

网友:
是动态聚焦信号放大三极管NPN的......找一个功率大点的就行.

网友:
似乎只有行管能替代。感觉上还是太浪费了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