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情况是不是GPU坏了,高手们帮看看啊。

楼主(2008-04-21):
FX5900能进系统,到了桌面右击就卡停一下,除了鼠标能动点其他都没反映。
过了大概30秒屏幕就黑闪一下,这时什么都正常,过了几十秒,又会出现同样问题了。
这是不是GPU的问题啊?还是显存问题? GPU也加焊过了,不得。。。
请高手指教啊
桌面

网友:
还有个问题:有时候进去是能正常使用的,还可以跑3D。
头痛了。。。

网友:
你确定你的系统正常和没中毒,那就有可能是你的显卡有问题了

网友:
用软件来确定问题,这样盲目修只会扩大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