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15"的彩显,高高压时有时无?

楼主(2008-04-21):
一台15"的彩显,TopView的,(我不认识这个牌子
)故障是这样的
开机后听到高压起,然后亮机,一瞬间后听到继电器跳,高压没有,然后又听到高压起,一瞬间后又听到断电器跳………………
就这样的来回循环,不知道从何下手,不接VGA线,正常,不跳
请问问题会在哪哩?
问题
断电

网友:
检查二次电路电压是不是正常,也可以短开二次电源管控制极直接加电试机看.

网友:
分辨率和刷新是否过高.断开升压是否正常,检查视放上面的同步脚是否脱焊,及同步电路是否异常.

网友:
是消磁继电器响还是行校正切换继电器在响?如行校正电路的继电器响,在DOS下试下显示器显示是否正常.重点查一下行校正电路主要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