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行大型游戏时周期性自动关机的问题

楼主(2008-04-21):
各位老师好,我有块硕泰克SL-K8的板子,AMD2800的处理器,DDR内存,在开机后一切正常唯有运行大型游戏时每运行10分钟左右系统就会自动关机,而且在次开机没有反映,只有把电源断了后在次开机!CPU温度正常!后来发现内存供电的场效应管输出为2.12V,后来由于没有找到相同的场效应管,学生把其它主板CPU供电中大小相当并一样性质的场效应管换了上去,输出电压为2.55V,开机后问题减轻却并没有解决,只是周期延长了,以前是运行大型游戏每10分钟左右就会自动关机!现在是每运行大型游戏2小时左右就会自动关机! 请各位老师帮忙解决一下!

网友:
有高手快来帮忙哟,这个问题我看不好解决哟

网友:
换一样的管
换内存看下
NB供电管烫不???

网友:
换一下CPU风扇,应该是过热保护了。SL-K8就过热保护,CPU过温了,会反复重启,保护CPU不被烧。

网友A:
把STR功能的电路去掉 解决在次开机没有反映                  加大那个管的功率

网友:
谢谢各位老师能在百忙中帮我解决问题,

又换了个管子,问题还是一样的!
内存换过了!
NB供电管不是很热!
今天又来了招有病乱投医,把BIOS从新刷了,CPU风扇也换了,系统也从装了,问题还在,本打算直接换板子算了,可一想那干我们这行的还有什么意义呢!所以决定研究下去,可能是学生一开始的思路就错了吧!会不会问题出在别的地方!我大致测试了一下各关键位置的电压都正常,这下学生真的不知从哪下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STR功能的电路去掉 解决在次开机没有反映                  加大那个管的功率

谢谢各位老师能在百忙中帮我解决问题

管子又换过了!还是不行!

网友:
时钟,电压,电容都没有问题的话,那就只有换桥了,感觉现在的桥好容易坏,在厂里跑3D死机,量没发现别的问题后,做桥一般都会好.

网友:
楼主,换块CPU试一下,检查座子是否正常!

网友:
我覺得應該是過熱保護
玩遊戲電腦會產生大量熱能如CPU跟顯卡
再來是你的電源有能力去應付CPU跟顯卡供電嗎??
建議你先從電腦硬體查起在來考慮主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