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939的问题

楼主(2008-04-21):
一块SOLTEK的K890-939RL的主板,现在出现这种现像:刚开机能点亮,重启(复位)几次就不亮了,不亮时一般跑到内存,就不对了,BIOS灯常亮,换BIOS也是同样现像。确定BIOS没有问题。高手帮忙看一下应该是那部份的问题。????

网友:
在点不亮的时候,那你有没有查过内存的 供电 时钟 复位都正常不

网友:
首先内存的条件是不是都满足
U座是否空焊
IO有没有换过
NB,SB是否空焊
我上次一K7的板故障和你的差不多,后来是换了SB才OK的!!!
建议你先查下前面的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