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3 充电异常,关机后充电指示灯依然亮着

楼主(2008-04-21):
具体如下,
1.关机状态,接上外接电源充电电流正常,橘黄色指示灯亮,拔掉外接电源,橘黄色指示灯依旧亮着,开机进系统正常.
2.用电池开机进系统一切正常,,关机后电池指示灯依然亮着,
充电

网友:
其中一个D9 二极管坏了 会引起充电灯常亮

网友:
:其中一个D9 二极管坏了 会引起充电灯常亮
)
有图纸的话查查看

网友:
非常感谢,换了D9确实好了,不过有个疑问换下来的D9用万用表量正反向电阻相差很大,似乎没有损坏,能否进一步指点.

网友:
哈哈。。。好贴快占位子!

网友(2008-08-03):
你有知软击穿吗?有的二,三极管软击穿是量不准的啦

网友:
是有这么一说,量不到,换了就好

网友:
有图纸的话查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