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D光驱,激光头的功率怎么调??

楼主(2008-04-21):
小弟有个LG DVD 光驱现在读盘不太好,想调一下激光头的功率,可是激光头那里有两个可调电阻,不知道两个的怎么调节啊,??????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别调了,人工极难调好。

网友:
很多激光头都是脏而导致读盘困难,一般来说,只要清理好灰尘就差不多
但如果是老化现象的话,在调节电位器就有点困难,因为要综合调节,
一个是调节机器读CD盘片的,另一个是调节DVD盘片的
如果没试请不要随便调节,以免调坏
至于清洗则比较简单,用纯净水浸满关头,放在超生波清洗机,稍洗下待自然干装机可试!
最后建议你一下,现光磁产品很便宜,如常用的话,不如买新,一般光头坏,划不来修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