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万用表坏了吗?

楼主(2008-04-21):
打到二极管档两表笔不触任何元件显示“1”。应该显示“0”吧。怎么显1了呢?测mos管,一次数值,二次叫,三次显示1,连测两个mos管都如此,是否表有问题了呢?

网友:
左边这个“1”表示溢出,也就是电阻很大,两个表笔不接触理论上的电阻是无限大。接到一起才接近0。

不是表坏了,是你弄错了。

网友:
导通为0,断路(无穷大)为1
~~~~~~~~~~~~

网友:
谢谢,那为什么测新的mos管,三脚测6次,叫两次,只有一次数值,另三次数值为1,不是说应该只有一次数值且为0吗?连测两个mos管都是如此。是开路测量。在路测量80G板上的一个场管,至少有两次数值。有和它大小一致的mos管可换吗?就是70n03和c3072外观大小一致。

网友:
查了查知道正确的测法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