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M5000 掉电

楼主(2008-04-21):
我的本本前几天因为花屏,换了个北桥之后解决.
昨天下午取回的,但是今天早上开机后用着突然掉电了,接着就开不了机,按开机键没反映.或者有反应时,屏幕只出现ASUS画面,才2秒,又掉电了.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掉电是受保护了
   你好好的查查开机电路上的东西,应该是有东西坏了.导致主板短路受保护而掉电.

网友:
还是北桥的关系,是没有焊接好。。往回返,好好的做遍就可以了。。。。

网友:
昨天拿到机器了,现在好了。维修人员也说不出个所以然,可能不方便告诉我吧。
目前还没有掉电,但是风扇的声音比以前大多了,几乎一直在转,莫非我的本本的发热量比以前高了?也没运行大软件呀

PS:他们的工具还算先进,电脑软件控制加热温度,对主板北桥定点加热,据说那个拆焊仪器几万块钱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我的风扇声音大怎么回事呀?谢了

网友:
是不是改成常转了,拆开看看不就知道了--

网友:
像这样的问题应该不是北桥的问题,,而是有其它地方短路,,造成掉电保护了。。

网友:
呵呵 ,按照楼主的说法,是不是CPU过热引起的保护吧!
现在做桥也不要那么贵的设备吧,几万?一百多的设备就可以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