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102蓝屏或死机

楼主(2008-04-21):
MS-7102  ,  ( L-VK8TM),系统在装进去完后,第一次从硬盘启动时候,蓝屏.  上个PE系统(2个版本),一个是在滚动条处就死机,一个是在见到鼠标后死机.
BIOS里的声卡等设备都处于白色状态,不能设置禁用.

网友:
没重新刷个程序看看啊

网友:
我曾经遇到过一个是断线引起的 你看背面有无断线 在BIOS里把能禁用的先禁用

网友:
刷写BIOS,如果不能排除,就要把声卡,网卡 外围设备卸载掉。

再关掉USB,ACPI控制器 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