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8V-MX/S主板偶尔点不亮

楼主(2008-04-21):
华硕K8V-MX/S  主板有时点不亮 有时都很正常。。。   就是能正常启动   无显示信号输出     集成显卡   还是独立显卡 都没用   请问主板那里出故障了

网友:
盲人摸象是不行的~
有没有声音报警,有没有测试卡,有什么代码??/
如果什么都没有的话建议你先把所有的东西重新插一遍看能不能解决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朋友你把此板的图片发上来,我看一下,我也有这么一块主板,看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
我以前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我的是加焊了北桥就解决了问题!

网友:
K8的板子桥空焊的情况很常见
最好加焊一下

网友:
楼主是这板吗,是的话帮忙读个BIOS传上来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是这种主板,辉煌老师麻烦你帮我读一个出来嘛,谢谢了邮箱是:xtybbauapxia@163.com

网友:
楼主华硕这款板子有个通病   你应该煮一下CPU座   我修过很多这样的
在我这好使拿回去就不好使   原因是扣上CPU风扇就不好使    以后大家遇到这个毛病知道是什么原因了吧

网友:
我有一块方正的845gv-m2,有时候可以开机,

我有一块方正的845gv-m2,有时候可以开机,有时候不可以开机。 不能开机的时候,诊断卡什么代码都不显示,偶尔开机一切正常。
不能开机的时候,把cpu拆了,再装偶尔也能开机。不是100%可以开机。我怀疑是cpu座的问题。不知道其他高手有什么高见?

网友:
看看北桥有没有虚焊或者接触不良吧!!!估计BIOS的可能性不大!!!用独立显卡试试会不会有这种问题再查!!!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可以先换一下IO试试啊~~~~~如果不行的话。。。可能就是座的问题~~~

网友:
CPU,内存,显卡逐一往上添加,看有无报警声,将内存,显卡的金手指都用橡皮擦一擦,看怎么样?

网友:
回复 网友C:

网友(2008-06-28):
回复 网友A:

bios 有问题 刷一个

网友:
楼主,此板本店有一块,已经修好。

乃顾客维修换板留下,故障刚好和你所所一样,

本人经过研究  发现了此板问题所在,那就是 ATX槽和内槽附近 有一个

内存MOS管 和 LM 324  请仔细检查这两个配件,我这板的问题就是这两个。
(注释:这个MOS管 不能随便用 N管,否则不跑码,我已经试过,45N02 可以替代。)

如有有需要这个BIOS 请留言。

网友(2008-08-06):
学习一下
我遇到过点亮了就断电了有时是一两分钟
请问是什么问题

网友:
刷BIOS有用吗

网友(2008-11-11):
正有一块,管子和324、8282M都换过了,还是不行。

网友(2009-04-02):
这种板子需要+焊下先

网友(2009-05-25):
加焊哪个芯片

网友:
不稳定的板一般先开CPU座盖看下针脚怎么样,再查起

网友(2009-07-11):
的确是内存供电MOS管虚焊导致偶尔点不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