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865GL 主板不通电

楼主(2008-04-21):
INTEL 865GL 主板不通电

CMOS 跳线帽无电压

新手,请高手指点一下维修思路

QQ:33628101

网友:
LZ
请先到新手区去看看帖子吧

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11419-1-1.html

网友:
建议楼主还是到新手区去学习学习吧 :o

网友:
先到新手区去看看帖子吧
;P ;P

网友:
上CPU才加电的,要是上了CPU还是不加电那有可能是IO坏了吧。~~~换下试试

网友:
希望楼主修好后,把维修过程告诉我,谢谢了

网友:
是原装板不????????????????
不是的话按照不能上电维修~~~~~~

网友:
英特尔主板上CPU才加电的,有的板不支持1。7的U,最好用C4 2。0试试

网友:
INTER  COMS路线没电压也是正常的,你先上假负载强行通电大致测一下VCORE正常上真U,估计就能通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