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硬盘常见问题解答

楼主(2008-04-21):
一些简单的硬盘评估性问题,比如我的硬盘什么坏了,能不能修,能不能恢复数据,自己来这里看就可以了解。
你有能力就自己去处理,没有能力就不要冒险,把这个任务交给可靠的维修或数据恢复部门来处理。
任何错误的操作都可能带来进一步损坏,从而导致更大的损失。

迈拓

希捷

IBM & HItachi

西数

三星

富士通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迈拓的薄盘的确有问题,不用多久就坏
曾经买过二手一个20G薄盘,试的时候没有问题,但是回来格式化装系统,第二天就OVER了
回去换还遇到不少问题

网友(2008-07-05):
讲的不行啊

有些故障讲的太过于笼统。不具体、错误的误导菜鸟啊。

网友:
看来你比国外专门研究数据恢复的更有经验了?!失敬失敬!快拿出点东西来让大家也领教领教。

网友(2008-09-05):
请问张老,我手头中还有三只40G的硬盘(其中两中是迈拓,另一只是WD的)转起来都发出“咔咔咔”的响声,不知还有没有得修呢?在BIOS下也检测不到硬盘了。

有一只希捷的U5硬盘10G,用来备一些普通数据的,现在也时不时听到里面发出摩擦的声音,后来我用Lformat低格了一遍,以为能用了,经果在装一个GHOST系统时定住不动了,手动RESET重启,在启动画面IDE设备检测时,时间等很长,最终都检不到硬盘了。现在BIOS下也检不到了呀。

网友(2008-12-23):
我的一个希捷20G的硬盘,加电是转的,但是好像磁头移动到某个地方的时候就突然不转了,又重新加电一样~~不知道还有没有救了~~上面好象没我这个状况~~而且mhdd不能识别~~

网友:
我的 迈拓80 G 的 硬盘 烧了个 8个脚的类似供电芯片的东西 不供电了 有救不?

网友(2009-08-03):
张先生,真是全才,无所不能,佩服!我就有个硬盘20G迈拓,分区不能管理,不知怎么修?

网友(2009-09-11):
我这里也有很多的坏的硬度盘。也不知如何去维修,要有这方面的资料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