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6E 做SF 373的问题

楼主(2008-04-21):
这几天做6E硬盘的SF ,每次做SF都过不了373
有块硬盘做SF的时候停止到第二个0038 ,有个停到20歩的007D 373的那歩
请各位解答
硬盘

网友:
昨天我也有一只6E
刚开始做在373哪儿档死了,用了几个流程都一样
火了
干脆进C做,
呵呵
今天完了后
干干净净的了

网友:
火了之后还是很见效啊,学到经验了!嘿嘿

网友:
能具体讲讲C区的SF 你是怎么做的吗?
做C区的需不需要改C区流程

网友:
做C不改流程哦
安全模式----加C区LDR------开SF----选择离线启动----停止SF-----退出MT主程序---------再进MT主程序-------加C LDR------等十来分钟后,硬盘会停转---------退出MT程序-------断电------跳正常模式------通电--------接下来就是等待……………………

网友:
不是在C区做SF的时候要NOP第一个0070 和0090吗

网友:
开SF的时候勾选1,清空33; 2,46,11,43; 3,77 59,12,42,58,AA的模块吗

网友(2008-08-01):
我好多盘也373不过

网友(2008-09-03):
373问题,有时候从C区开SF可以解决,有时候不行,近来有一个就是这样的,最后修成了20G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