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845主板点不亮

楼主(2008-04-21):
一张杂牌845主板点不亮  我强制加电可以点亮`上cpu也可以工作 搞不懂是哪里的问题是不是IO的问题呢  IO型号是W83627G-AW  可以用W83627F-AW代替嘛???

新手上路 ```很多事情不懂请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
我做一楼,等待高手你们给的答案,期待中!!!!

网友:
你有没有换晶振啊。测了问电路吗?还有跑步电路。

网友:
主板电源通道

电容坏否

网友:
学习新手的知识先!!!!!!!!!!!!!!!!!!!!!!!

孤帆远影 -5 都是中级会员了,要遵守板规哦

网友:
回复 网友A:

晶振 测过了是好的!.郁闷啊````````````

网友:
既然你短接了都能正常点亮
那换了IO试试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请问```型号是W83627G-AW  可以用W83627F-AW代替嘛?

网友:
回答你的问题

W83627G-AW  不可以用W83627F-AW
直接换I/O

网友:
回复 网友C:

请问你们所说的强行通电是什么意思?是短接ATX的绿黑两线吗?
还是主板上的哪个点.谢谢

网友:
强行通电肯定是那两个脚了。14跟地。。至于IO的话。。这个型号我也不太清楚,你自己可以上网查查他们的脚位定义。。

网友:
我换过 不能带换的~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黄过  是可以代替的?

网友:
不能触发也不一定就是IO的事~~
按照不上电的思路进行维修~
论坛里有专帖可以参考下~~~~~~~

网友:
你确定把绿黑线短接能一切正常吗?``建议可以换个IO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