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问题请教

楼主(2008-04-21):
供电的三极管 测量里 我红笔接D极 黑笔分别接G级S级 阻值G,S极为1  然后黑笔接D级 红笔接G,S极 发现 S极为0 这样的三极管是好是坏阿  如是是坏我焊上去板子正常的

网友:
请教一下 什么是COM管 我不知道 你是说mos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