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0主板测试卡走26不开机

楼主(2008-04-21):
370主板俄罗斯测试卡走26挡机,南北桥好,开机正常,上假负载测出无外核电压,其它电压还正常,请问大虾是何原因。

网友:
诊断

你的诊断卡是2位的还是4位的。
370显卡上方有2个场管,都是一样的,你检测一下哪个有问题,一路给北桥供电,一路给AGP供电。

网友:
有部份板跑26码已跑完。插个PCI显卡看是否亮机,如果亮,查AGP显卡、插槽、北桥虚焊

网友:
你插的是什么显卡? 换个PCI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