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发信号的改变?高电平触发改成低电平触发。

楼主(2008-04-21):
RT

最近偶尔会接到一两台这样子的机器,是低电平触发,

有些是驱动板坏了,乐华2023L的触发信号是高电平,如何改成低电平?

记得有人说过是跳过一个三极管

可是偶跳过,好像不行,

现在我是用一个7414的门电路来改变的,可是有时候挺烦的。

网友:
好,明天我去试试看,

这类三极管好像电源上拆下蛮多的,

网友:
无论用三极管转换还是74F14来转换,反正就是一个非门电路.

网友:
2个电阻,一个三极管,组成一个最简单的倒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