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笔记本液晶屏改液晶显示器方法

楼主(2008-04-21):
大家看看吧
不知道对大家有没有帮助
呵呵

网友:
笔记本必液晶显示器  我想不划不来的  不如把这个屏卖掉呢

网友:
看不懂啊,怎么不能一一对应啊,我的三星15寸屏的接口定义跟你发的图对应不上哦,我是一二组接地三四组供电五脚是个单针不知是干什么的,六脚接地,七八九十脚不知道是什么信号,十一十二接地,十三十四信号,十五十六接地,十七十八信号,十九二十接地,二十一二十二信号,后面不是接地就是空脚。怎么接啊。

网友(2008-05-27):
屏线定义一定要搞清楚,网上有的资料有误的,最好自己实际测量

网友:
正在找怎么把笔记本液晶屏改成通用的呢!
下了看先

网友:
我以前也帮别人改过,我同事用来看电视

网友(2008-07-29):
液晶显示器VGA接口一般是有5条线有用呀!上面我看不明白呀!还要多研究呀!

网友:
液晶屏改 不太核算呀

网友:
老屏改改也还是不借的. 新款屏还是不要了!

网友:
笔记本液晶屏用来看电视

网友(2009-01-21):
下了谢了我有几块屏试试先

网友:
不太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