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775 PLUS显示器变暗怎么修?

楼主(2008-04-21):
LG775 PLUS显示器变暗怎么修?

网友:
用表监测一下影响亮度的几组关键电压,那组不正常就修那组了.

网友:
把加速极 打高 用棒棒胶 沾好  不行的话 就按楼上的 说的办

网友:
还有一点,如果按2,3楼所说的还不能解决的话建议你重点检查一下G1电路中的一个小小的瓷片电容是否漏电,此电容耐压在1KV---2KV之间.我上次就碰到过,不过我那次是刚开机时正常,过一会儿才变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