捷波V4DP主板BIOS的问题

楼主(2008-04-21):
这块主板一开机诊断卡跑到41就停住了,蜂鸣器狂响,按以往的经验,刷BIOS,还是如此,排除了CPU风扇等的问题,用另外一片BIOS芯片代换上去还是如此,插一片独立显卡上去,发现能点亮,但也是提示BIOS错误:BIOS  ROM  CHECKSUM ERROR
          DETECTING FLOPPY DRIVE A MEDIA-------
          DRIVE  A  ERROR . SYSTEM  HALT
代码还是卡在41,蜂鸣器还是狂响.以上提示应该是BIOS的问题才对啊,我怎么刷还是搞不定.请高手们指点一下

原BIOS芯片是EON--------EN29F002ANT,是5V的,我用SST------39SF020A代用,都是5V的.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
代换应该没有问题

不过有条件还是用一模一样的芯片代换好些,免得遇到一些莫名其妙的故障。

建议你查查内存,因为内存很容易引起BIOS校检出错

网友:
板上是否有CPU的频率跳线????
遇到几次因为跳错线导致走41的~~~~~

网友:
不是跳线的问题,本来用好好的,一下就出现问题的.

网友:
应该是内存的问题引起的,29系列与39系列的脚位是一样的,所以可以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