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行家华硕P4C800主板是什么坏了

楼主(2008-04-21):
这板子加电检测卡显示D0就再不跳字了,这板有语音报错功能但说的英文咱也听不懂,大概是什么问题?谢谢

网友:
直接走DO还是跳到D0的???这点很重要!!
至于报警声由于听不到(嘿嘿),不好判断!
先看U工作了没有~~~

网友:
如果是由FF跑到D0的你就重点查CPU座有没有空焊的

网友:
跑DO情况就多了,1、CPU没工作呀,查CPU供电2、CPU座空焊3、南桥不工作

网友:
有语音报错功能, 表示BIOS能够运行, 重点检查显卡, 内存等外接组件.

网友:
建议楼主换块诊断卡

兄弟建议你行换块诊断卡。我之前也遇到过一块ASUS的845板子,始终D0,搞了大半天,测哪里的电压,波形都正常,最后没辄了,插上显卡显示器居然都有显示了。换块PT090A 4位的跑数正常,那个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