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763MB 怪病还是通病?

楼主(2008-04-21):
手头有几台三星763MB 显示都正常 唯一缺陷 需按电源开关才能显示 主机每次重启或开机 必须按一下显示器开关才能显示 否则只有绿灯亮 屏幕黑
无独有六 我接触过的763MB几乎都有这样的毛病 看来是通病了 不知是先天不足 还是后天缺乏锻炼 三星真是瑕疵太多 液晶是这样 CRT也是这样 厂家该好好反省
通病
三星

网友:
直接主机啊 遇到的763MB一律都是这样 卖给客户好几台 反映也是这样

网友:
遇到其他品牌CRT有此通病的。检查时钟、数据线电压是否正常。如正常可能是厂家CPU程序兼容性有问题!

网友:
把数据重写一下
如果还是不行查查CPU旁边的电容或金正
或者CPU本身

网友:
我接触的都是MCU问题,三星的问题就是多

网友:
我也觉得三星的显示器差了去,特别是788那款垃圾

网友(2008-06-20):
老问题重谈 这几个763MB电源部分都换过dp904 怀疑是否DP904的问题 因为在待机状态下13v输出只有6.6v 虽然7805输出还是有4.9v 待机电压太低导致不能唤醒?
还有 EEPROM已经换片刷写 但故障依然
[
]

网友(2008-07-22):
我见过一个二次电源滤波电容坏引起低行频不显示的(AOC),开好主机后,关掉显示器再开就行了。重启主机又不显示。

网友:
这种现象还没有遇到过,先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