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有波浪条纹,看上去好像在走动!

楼主(2008-04-21):
接到一台显示器!可以点亮,也可以正常显示,但是看屏幕上却有一条条像波浪一样,就跟线似的,在滚动(可能我眼花,形容过火了)搞了半天也不知道是什么问题,网上查了一下,有人说可能是滤波电容的问题,但电容好好的也没有脱锡症状,另外听人说滤波器有问题,但我刚刚搞显示器不久,液晶滤波器是什么都不知道,请各位网友帮助小弟!

饭吵蛋 -2 大家这么热心,你下文都没了

网友:
信号线也要检查

网友:
用通用板,高压板,电源适配器,屏线一个一个的试不就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吗?实在找不到就只有改板呢.前提是液晶屏是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接到一台显示器!可以点亮,也可以正常显示,但是看屏幕上却有一条条像波浪一样,就跟线似的,在滚动(可能我眼花,形容过火了)搞了半天也不知道是什么问题,网上查了一下,有人说可能是滤波电容的问题,但电容 ...
恕我直言:
如果连滤波电容都不知道,那么你认为通过大家给你的指导你就能修好机子了吗?

网友:
可能滤波电容的容量变小了,测下看看 :)

网友:
信号干扰,重点是信号线。当然电容也应该排查。

网友:
你要先却地到底是那一快坏了吧要不染你会走好多弯路的滤波气有很多很多大不分都是由原件够成的是见长了自然就知道了

网友:
液晶本不向CRT一样所出现的条文干扰,如CRT出现条文干扰,一般是滤波不好,场线性,场振荡,及视频放大电路等。LCD出现条文如楼上说的滤波,,还可以看看屏线及屏线插头。

网友:
所提问题最新发现!更改分辨率后,好多了没那么明显了

后来我无意中调了一下分辨发现竟然好多了,没有那么的明显了!请高手分析一下!

网友:
一句话越怪的故障越有可能是电容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