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V 测试程式说明

楼主(2008-04-22):
mods [options] file [arguments]
-h or -? 幫助 -s script user interface
-v 查看 MODS 版本
>mclk() memory default 頻率
>nvclk() gpu default 頻率
>WfMats.Run();WfMats.Status() test 27 並顯示點位
>straps() memory straps
>I2C.Find() 顯示器偵測(a0 為檢測到)
>q() 退出
mods gputest.js(mfgtest.js) –mfg –nvclk 450 –mclk 400 –test 27
-loops 3 –matsinfo
gputest.js GPU manufacturing test
-mfg Run the manufacturing tests
-nvclk X NV (g,s,r) clock in MHz.
-mclk X Memory clock in MHz
-test X Run the specified test(s) when running -mfg or –engr
-loops X Loop the tests 'count' times
-matsinfo If a mats-derived test fails, print out more info
-skip X Skip the specified test(s) when running -mfg or -engr
Error Code 3194、17*** 、19194、26236、29236、46095、58083、59582、61236
Test Number
3 Mats.Run
17 MemSize.Run
19 FastMats.Run
26 MemRefresh.Run
29 HostBusTest.Run
46 glr_display
58 Rnd2dTest.FbRun
59 RmStress.Run
61 DmaTest.RunTest
Error Number
83 golden value miscompare
95 golden value miscompare in Z buffer
194 bad memory
236 the expected value and the destination memory value do not match
582 gpu stress test found pixel miscompares
board.js – 紀錄了板子的相關信息
bat – 批處理文件
autoexec.bat:電腦啓動時會自動尋找並運行該文件,可以把如設置路經
path、加載鼠標驅動mouse、磁盤加速smartdrv、光駆連接mscdex、鍵盤
管理doskey、設置環境變量set 等必用程序載入,從而使電腦真正的自動
化。
一个典型的autoexec.bat 内容如下:
set path=c:\dos;c:\;c:\windows;c:\ucdos;c:\tools 設置路徑
loadhigh mouse 載入滑鼠管理
批處理常用命令
echo 表示顯示此命令後的字符
echo off 表示在此語句後的所有運行的命令都不顯示命令行本身
@ 與echo off 相像,但它是加在其它命令行的最前面,表示運行時不顯
示命令行本身
call 調用另一條批處理文件(如果直接調用別的批處理文件 ,執行完
那條文件後將無法執行當前文件後續命令)
pause 運行此句後停止,顯示Press any key to continue...等待用戶按任意
鍵後繼續
rem 表示此命令後的字符為解釋行,不執行,只是給自己今後查找用的
if errorlevel 數字 待執行的命令
如果返回碼errorlevel 等於制定的數字,則條件成立,運行命令,否則運
行下一句
goto 標號
批處理文件運行到這裡就跳到goto 所指定的標號處,一般與if 配合
使用,標號用字符串表示,標號所在行不被執行
edit xx.bat
mods gputest.js –nvclk %1 –mclk %2 –test %3 –loops %4 –matsinfo
if errorlevel 1 goto end
:end
其中,%表示參數,參數是指在運行批次檔案時在檔案名後加的字串。變
數可以從 %0 到%9,%0 表示檔案名本身,字串用%1 到%9 順序表示
nvflash
刷BIOS
nvflash *.rom -4 -5 -6 –A –y
-4 -5 -6 ;忽略 PCI device ID/SSID 不匹配
-A ;run without user intervention
-y ;刷完BIOS 自動重起.
查看nvflash 版本
nvflash –v
保存BIOS
nvflash –b
比較BIOS
nvflash –k
幫助
nvflash -? or -h
Chip Vendor = [NVIDIA]
Device ID = [016A]
Subvender ID = [1043]
Subsystem ID = [8222]
Memory size = [128M]
TVout type = [NTSC]
BIOS build date = [08/31/06]
BIOS version = [5.44.02.52.00]
BIOS string:
ASUS EN7100GS VGA BIOS Version 5.44.02.52.AS15

网友:
你的文章很好,估计是从香港或者台湾的网站转过来的,真是不错,我正烦看不懂英语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