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电后主板启动但不能正常开机的故障!!

楼主(2008-04-22):
我遇到几块通电后主板就启动但不能开机的板,诊断卡也不跑码,请教一下如此故障的检测流程如何?

谢谢先!!!

网友:
此种现象也就是我们常说的CPU不工作~~FFFF~呵呵~
对于U不工作检查的东西比较多,在排除一些弱智问题后主要是:
主板的供电,时钟,复位3大信号必须正常~
考虑BIOS.IO
最后就是桥啦~~
不知道你有没有相关的基础,建议你多看些相关的帖子~

网友:
楼上分析地很对,思路很清晰,对于维修来说思路和步骤很重要,多看一下基础资料,会对楼主有帮助的!向高手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