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才能让显示器没有高压,打开后盖处理时还安全

楼主(2008-04-22):
拆壳时屏幕朝下,由上方取下后盖

显像管向上的部位有个橡皮的高压帽,掀开特拔下呢个钩,用木把螺丝刀给板子上的电容短接放电

说的道理没错,但是千万不能用手去拿!!!
这样会遭到电击的!
应该用两把螺丝刀,一只先贴在显像管后面的石墨层上,另一只慢慢伸到高压帽的底部,记住两只螺丝刀的刀杆要想接触,会听到短暂的噼啪声,声音结束时,也就放净电了。
记住:手不能湿,用木柄或塑料柄螺丝刀,速度越慢越好,切记!

网友:
用得着这么麻烦吗,用表笔就可以了,一端接地另一端慢慢靠近高压

网友:
请问一下楼上的,万用表的表笔两端,一端有外露的金属探针,另一端则是由塑料外套包着的插头,接地这一头是不是要用塑料外套包着的这一端来接地?是不是只要把塑料外套直接夹在金属编织带上就行了,塑料外套里面的金属部份要不要接触到金属编织带?

网友:
最安全的办法是拔掉电源,泡杯茶,等半小时就行啦.

网友:
没有问题  只要不接触高压嘴  就是安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简单的事情啊。把万用表打到电流档,一支笔插到显像管石墨层的金属编织线上,注意是表笔的金属部份必须与金属编织线相接触。然后把另一支表笔插进高压帽中。放电过程中必须确保表笔的金属探针已经接触到显像管 ...

师傅你用的是机械表还是数字表啊,瞬间高压会不会击坏了万用表里面的什么零件啊,比如数字万用表里面的数字芯片

网友:
放电修是确保自己安全,不然是要付出代价的,不比主板。所以大伙小心点好。

网友:
论坛以前有发过这类帖子,请找到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