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550不装驱动可开机不能调刷新率 装驱动重起 请教高手

楼主(2008-04-22):
我的 铭暄9550不装驱动可开机不能调刷新率 就是调到65 75 85MHZ的效果都一样 装驱动到系统进度条后重起 换过N块主板都没有用 确定是显卡的问题
请教高手这是什么问题引起的 有没有办法维修 我想自己动手 希望大家帮忙啊
显卡

网友:
一般是主芯片的问题,或者显卡散热不良,可以用手触摸看一下,这类显卡寿命不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