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内存槽后的故障!!!!

楼主(2008-04-22):
今天接到一块板,一查是内存槽接触不好,焊下后换槽后反而在C1代码处就不跑了。
请教如此应检测哪些部分???
谢谢,期待中!!!

网友:
确定换好了!再检查一下《看有没有假焊查查内存电源是否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A:
查过几个测试点,供电正常呀!!!
原先换之前是有时不行,弄几下之后又可以。明显观查到内存槽已很多氧化了,更换后反而不行了。
难呀难呀!!!

网友:
会不会捍上去的时候没捍好,有虚捍或连捍

网友:
确定下你内存是不是好的
如果是好的,那你看看北桥的供电是不是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