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15寸液晶奇怪问题

楼主(2008-04-22):
杂牌15寸液晶,独立电源供电,插上DC12v后电源指示灯只亮一点点,12v正常,不显示。过大概十几分钟后电源指示灯亮度正常并可以显示,请高手指点。

网友:
可能是电源的问题吧?查滤波电路!

网友:
找各个电容,不行换几个一试,量一下不启时的电压.

网友:
A/D板上的滤波电容也许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换电容,看看板子上的电解电容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这个故障只能说85%是电源的问题,因为你没有提供更多的检测数据,例如灯暗的时候,12V 5V 3.3V 这几组的电压值~~~~~~~~

网友:
看看保险有没有虚焊的
建议补焊
呵呵
好像在那里看到过这个问题‘
就是保险虚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