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屡烧行管的问题

楼主(2008-04-22):
已换新行管,B+130V看来正常,用了不到5分钟,又烧行管,行逆程电容正常,可以判断高压包坏吗?

网友:
用到5分,说明是高温所至,你测一下行管B极,看是不在-0.3到0.4之间,可以调B极的有关电阻和激励极的供电电阻,开机用手摸温度,直至不高温.

网友:
行管击穿不一定是行激励的问题,还有高压包,B+电压不对都会造成行管过热击穿

网友:
屡烧行管,这个故障不大好修,你到网上查一下烧行管的故障分析,把行激励,行激励供电,包,行供电都查一下。

网友:
烧行管,后又换行管,后又烧行管。真的是很难维修的一个故障。一般是与电压,大电流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