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特尔845主板,天气潮湿就点不亮

楼主(2008-04-22):
英特尔845主板,这几天下雨空气潮湿,开机CPU风扇转,就是点不亮,跑到d3 d2 就不动了,内存电压正常,原BIOS是没座的,我自己换了个BIOS座子,下面是涂了焊膏加热焊上的,不知道会不会是焊膏漏电影响的

网友:
看看内存插槽正常不,用金属物品如镊子划一下内存插槽看看

网友:
焊膏会漏电吗,板上多余的焊膏洗不掉.

网友:
现在很多板子都有这问题...好像还没有很好的解决办法...

个人觉得,整个板子放烤箱加热或者暴晒一天的话可能有效

网友:
好象是内存不过,干吗不看看你的内存槽是不是氧化了!

网友:
内存槽,都换槽插了,还是不行,开机不关一会自己又亮了,好象要预热。如果点亮了,再关机再开的话就正常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也有一片这样问题的板(KM400A),清理灰尘后用热风加热后,OK了。

网友:
今天不下雨,空气不怎么潮湿,开机马上就点亮了,

网友:
大家看是不是北桥虚焊了呢,我觉得有这个可能

网友:
试换内存旁边的电容...........

网友:
电容应该不怕潮湿吧,也没发现鼓起,不下雨可以正常开机,到底是那个零件怕潮湿呢

网友:
好象要预热。如果点亮了,再关机再开的话就正常

网友:
所有的都不是,不要考虑内存方面的问题,用个风筒对着晶振吹5-10秒就可以了,我见得太多了

网友:
我以前遇到这种情况,把北桥加焊一道 ,可以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