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虚拟示波器

楼主(2008-04-22):
什么牌子虚拟示波器好用够量程精度高请告知谢谢

补充内容 (2011-11-1 11:10):
已买了普源示波器

网友:
我怎么第一次听说有这个个东东啊,以前只知道模拟和数字2种类型的示波器而已  愿闻其详!

网友:
虚拟示波器只能用来体验一把示波器的使用没多在实用价值. :D

网友:
好像几百块钱至几万块钱的都有,也是一分价钱一分货啊

网友:
所谓虚拟示波器就是用电脑来代替示波器,要用到专用输入设备,类似于声卡等。好的,频率高的都是进口的,价格高,二万元以上。也有国产的,USB接口的,三千元左右,也能用,性能当然比不上国外的。这方面我们不得不承认国外的技术!个人认为,虚拟示波器是示波器的发展方向,用一台电脑可以代替示波器、扫频仪、频率发生器、万用表等等,还有很多附加功能可以用软件实现。今后上门维修,带一台笔记本电脑及相应的模块和工具就行了,而且图纸资料都可存在电脑上!

网友:
虚拟示波器是硬件和软件的结合。软件是硬件灵魂
笔记本和虚拟示波器携带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