晕死了

楼主(2008-04-22):
我一片462的主板芯片组是KT600
上了加负载但是VID0-4都是高电平无法使电源IC输出啊晕了

高级会员了,请注意你的标题,OK?

网友:
回复 网友A:

建议刷BIOS  换电源IC先试下~~~~

网友:
换过电源IC 了啊还是不行啊
VID0-4都是高电平啊

网友:
是7500的芯片吗?它的VID识别和别的不一样,随便找份7500的图纸看看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