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845PE NEO不上电

楼主(2008-04-22):
V星845PE NEO不上电,IO83627HF ,测IO73脚无信号,68,67有,32.768有波,MS-7更换过!
不知道怎么修了?请高手指点指点
无信号

网友:
查下是否有短路... 没有的话就检修开机电路啊... 迷糊

网友:
这里去仔细看一下,应该是用收获的,这是此论坛发了好久的开机电路详解
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25241-1-1.html

网友:
为什么都不去看论坛里关于开机电路维修的帖子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