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2NPV-VM重启不能开机

楼主(2008-04-22):
我块华硕板(M2NPV-VM)关机后,断开电源再开就开不了机,要拨了内存重新插过才能开机。
有时重新启动机器也开不了机,要拨了内存重新插过才能开机(这种情况不经常)。
还有主板的时间不正确,1小时慢几分钟。之前拿过去修主板那里看过。那人说主板的SST那个东西不行。这个东西有没有得换的?还板关机要重新插过内存和这个有没有关系?

网友:
回复 网友A:

保修内产品,请送修到维修站或经销商处理

网友:
这个我也试过,但块是朋友在澳门买的,拿过去华硕代理的店,他不给我保

网友:
CMOS电池有3点几负的电吗?电池没电时间肯定是不对的了。至于主板楼主说拔下内存重查就OK的问题,还是不要插内存再试一试,把诊断卡插上看一下跑数是否正常!!

网友:
时间不对看下CMOS...内存的话你用诊断卡,看可以开机时各关键点的电压,和不能开机时有无变化..

网友:
检查CMOS电池是否有电,晶振及谐振电容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