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进系统后滚动条滚三十多下(意外修复)

楼主(2008-04-22):
GA845IRX 主板进系统时滚动条要滚二十多下后才能进系统,硬盘、内存、显卡、CPU、数据线在别的主板上一切正常。测内存供电2.4V,系统装过几次,用的是ghost版。重点查什么?

网友:
问下楼主是怎么会这样的?是你重装系统就这样了吗?还是..........?原始问题是什么?

网友:
别用GHOST的试试,我遇到过主板的显卡驱动引起这一现象,换几个驱动一试.

网友:
把IDE通道的自动检测去掉看看。

网友:
这问题与主板应该没关系,拨掉光驱试下.

网友:
要安装版的系统测试一下~~~~~~~~~~~

网友:
优化、设置问题.. 我做维护时间长,手里有这方面的修改软件...  需要的话QQ联系吧,传给你...注明CHINAFIX

网友:
回复 网友A:

原现问题是:内存D极相连的二极管烧开路。。。

网友:
换显卡驱动,用原版安装后并优化过、拨掉光驱,去掉IDE主通道自动检测,均无果,但用win2000 ghost  后速度正常,不解?

网友:
要看看其他设备正常不??如果是在检测其他配件不是正常的话,的确实要很长时间。而且内存的电压偏低也会导致这些现象出现,要留意查一下。

网友:
内存电压低你就加压啊~!!!!!

网友:
技嘉主板内存供电易出问题,所用场管9916或6530A,用3055代替电压低,易死机,建议查查这方面电路

网友:
重新换一个版本的操作系统试试,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又换了一个版本,还是不行,估计不应该是版本问题,但装ghost 2000 很正常,内存供电管等附近的元件都换过,还是原样,滚三十多下,又发现CPU 赛阳自检时即是奔腾1.7 但外频和倍频正确,换C1.8仍然一样,不解,版主支招.

网友:
查下南桥供电路、或代换一下电源试试看.

网友:
别用GHOST的试试,我遇到过主板的显卡驱动引起这一现象

网友:
声卡无声,查78L05 5V脚输出只有一点几伏,有12V输入,换78L05,有声音,并且滚动条只滚动半下就OK了 ,搞定。没想到声卡芯片供电不正常也会影响开机速度。

网友:
谢谢楼主把修好经验分享..以后要注意这问题了

网友:
学习了,我的主板声卡无声,但开机很快,不知是不是声卡芯片出问题了。

网友:
开机快还不好啊,

板载的无声就单插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