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107S6电源插上电源灯,电源开关不能开关机,黑屏

楼主(2008-04-22):
本人有台飞利浦107S6的机器,客户送修电源指示灯亮,黑屏,并控制面板不能开关机,查5V电压正常,晶体振荡器两端电压为1.1V,正常应为2.5V左右,该机机芯为单片集成的,望给位指教是不是CPU或EPPROM损坏啊!,,,,,
cpu
黑屏
控制面板

网友:
明显的 CUP 失控了 主要查CUP 电路 看CPU 工作的那几个条件有没有?

网友:
我也修到这种情况,不过我多修的是109F7系列的,
该机也是一样的情况,插电指示灯亮,黑屏,按键无任何反应,CPU有5V工作电压,用示波器测可见瞬间复位,但晶体振荡器不起振,查晶体振荡器周围阻容元件未见有损坏,换过储存器,刷过数据,无奈只能判断CPU挂了~
如有其他原因的话,请告之!谢谢!
[
]

网友:
单片机这种情况坏CPU的比较多.具体故障现象为个别开机时消磁还能动作一下.但整机电压正常.开关机不受控.CPU对电源的几个检测脚正常.

网友:
CPU挂是这款机的通病,直接换CPU啦

网友:
1,把晶体换一下,另外在MCU复端对地串接一个22VF的电解电容和一个1K欧的电阻(DIY).试
2,总线问题.
3,EEPROM或MCU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