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颐和T3500C花屏问题

楼主(2008-04-22):
最近遇到几台方正颐和T3500C笔记本电脑,开机出现坚条条纹
偶尔还会正常显示,出现条纹时,诊断卡不跑数
哪位大哥遇到过这种问题?应该如何解决

网友:
BIOS 或显卡                                                                                         .

网友:
显卡虚了.....................

网友:
855gme 集成显卡,已经做过了.....................................

网友:
之前我修过一台,跟些故障一样,也是做了北桥,但还是不跟? 后来换内存!好了??哎~~~~~~~~~~~惭愧

网友:
我和楼上一样,就是我不同的地方碰到集成显卡的主板花屏,先换内存先

网友:
集成显卡就先换内存吧 我之前也有台联想的也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