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YC 77E 17普平 偏色

楼主(2008-04-22):
画面偏绿色。但菜单颜色正常.进工厂 换预释放 释放 都没效果  三枪电压都是50V左右  怀疑 EEPOM有问题   谁有这个数据

网友:
17普平 偏色,三枪电压都是50V左右
----------------
用了多久了,如果是显像管老化或视放电路问题的话,调 EEPOM没用吧。

网友:
菜单正常不谝色 说明显象管没问题    三枪电压分别是 R47 V   G 48V    B 45V  G1-28 V    G2   175V

网友:
应该是EPPROM坏了,可是我这儿没有.网上再找找.

网友:
信号线,前级视放,ROM

网友:
普平的,尾板大多都有暗平衡调整电位器.

网友(2008-08-07):
今天修了台一样的 把数据提出来了  大家用把

391 Bytes, 下载次数: 5,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2009-09-06):
老大 还有这程序吗

网友:
信号线,前级视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