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明基 A770 如何进工厂模式??(已解决)

楼主(2008-04-22):
明基a770 只有刷新率75才能调到满屏 其他都不行 听说要进工厂模式调节但不知道怎末进!!!!(以解决)
[
]
刷新

网友:
没人帮我啊!!我买了个二手是这样的不知道怎么办!!!!!!!

网友:
最好是把OSD 拍个 图 和你显示器上面的有几个按键 ;按键都有哪些功能!
这样的话就好 进工厂的多了!

网友:
4个键 -----------exit键 、向左键(对比度) 、向右键(亮度) 、 Enter键、电源键

网友:
你的菜单里应该有 放大选项吧!~ 用放大 菜单进入!

网友:
老大真是太厉害了 问题已解决!
这个问题困扰我好几天了!

网友:
呵呵 问题解决了就好拉! 没事 多到本论坛看看
也给咋们论坛多多宣传哦

网友:
这个显示器不会是AOC代工做的吧```